改个显示器通用模块

楼主(2013-12-10):
晚上事情做完,找个修不出来的液晶电源板改个买回来的通用模块试试,看看是不是像介绍中那么好用,按提示第一根黄色接入MOS管,上个图先 黑色的接入热地,红色的为输出,白色的接入光藕器第四脚,红色接入300电容,线全部接好,通电时还是留了个心眼,先把插线板开关关了,然后到旁边安全地方再按下开关,果然出了问题,只听到PAO的一小声,有东东烧了,味道都出来了,赶紧关了电,拆开看看, 模块都黑了,什么原因喃,不可能新家伙就这么快让我烧了嘛,再一量板子,桥堆坏了,交流电保险烧了,模块的黄线跟热地线中间挨在一起,估计是小短路了一下,先把板子上短路的问题解决,再重新把模块的供电脚修复下,如图:
模块拆看保护套,里面还是很简单的,定义也很清楚,重装上,把线也再接好,再试试,重新把定义都再理了一遍,没问题了,再通电,5V,12V,全部都出来了,看来模块是没有坏的。来个全图收工
,总结了下这个模块对我们做维修的很不错,很方便

网友:
看来这个东西很给力,就叫万能模块吗,接线的方法要图纸吗?我也想来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东西真的不错,,贵不贵呀

网友:
好东西,多少钱啊

网友A:
你那板是惠普板吗

网友:
造成碰一声原因没事因为黄线和热地线紧靠吗

网友:
好的啊   咋卖的

网友:
没看明白,通用模块是产生5v和12v的吗?

网友B:
“红色接入300电容”不爆才怪,红色接50V22UF电容正极才对。

网友C:
看板子, 估计是长城的电源板。

你胆子好大, 保险竟然是直接导线连的。

网友D:
电源一般都能修好的,看一下电源IC方案是什么?在网上找到PDF简化电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板子, 估计是长城的电源板。

你胆子好大, 保险竟然是直接导线连的。

试板子的时候,我都这样连接,有短路,一样起保险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板是惠普板吗

不是的,好像是个AOC上拆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色接入300电容”不爆才怪,红色接50V22UF电容正极才对。

呵呵,你说的没错,我接的也没错,写帖子里写错了,造成短路是300V跟地有了一个亲密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一般都能修好的,看一下电源IC方案是什么?在网上找到PDF简化电路,很好修的.

也还是有些修不出来的,雷击后,坏的比较多的一些小小零件,比如说电阻啊什么的,都黑了,型号也看不到的,就不想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