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A78AX不通电维修实例

楼主(2013-12-10):
FOXCONN A78AX不通电维修实例
主板型号:A78AX
故障现象:触发开关无反应
故障分析
查看待机时诊断卡上的3.3V和RESET灯就亮了
量ATX电源插座的VCC3接口有2V多的电压
橙色线的3.3V明显是从其它电压串过来的
串路一般是发现双路供电上,常见的有3VDUAL和5VDUAL
查看线路图找出3VDUAL的产生电路如下
正常时VUAL3V_DRV,VCCGATE为反相状态
待机时TIGER ONE发出VUAL3V_DRV,到Q38G极 Q38DS极导通 产生3VDUAL
通电后TIGER ONE发出VCCGATE到 Q33G极 Q33DS极导通产生3VDUAL
实测Q33 G极在待机时就有5V左右的电压,VCCGATE由TIGER ONE发出,要么TIGER ONE工作不正常,要么VCCGATE有问题,查看线路图VCCGATE还到了Q43的G 极
再用二极管档测得Q43的DS、DG极都明显击穿了
Q43 DG极击穿就会造成VCC_DUAL这个5V电压串到VCCGATE上去,进而3VDUAL串到VCC3上去,换掉Q43后待机电压正常了,不再串路

触发开关正常上电并跑码亮机了
结论:Q43击穿,VCC_DUAL串到VCCGATE上去了,造成待机时3VSB串到VCC3

网友:
好经验,版主是自己跑线解决问题的吗? 主板触发开关无反应一般是紫色线 5VSB或 3,3VSB电压工作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不错技术精湛谢谢分享。

网友:
想问 下你是跑线跑出来的,还是有这板的图纸啊?

网友:
楼主不错,图片清晰,测量的点和数据都可以看到,新手学习一下很好哦。

网友:
思路清淅,再有图纸帮助。。。一定成功。。。

网友:
这么好的图纸应该共享,好东西就该大家一起用嘛

网友:
一直对双路供电都很迷糊  看了这个更迷糊了

网友:
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没有图纸不好办

网友:
总之对于各类主板的时序和一些故障分类要心中有数。拿板就先需要有一个大概方向。然后心思细一点慢慢查找。要是能有上图纸和自己日积月累的经验很多板应该就能修好了,感谢迅维的版主 和发帖有条理的各位前辈。自学的人没有你们的帖子很难学的啊

网友(2014-01-12):
记得饼哥讲过,待机其他灯亮 大部分是双路问题

网友(2014-07-20):
好贴,慢慢研究,多谢楼主

网友:
感谢版主  一模一样的板子修好了

网友(2014-11-30):
链接的图纸是A74的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会很难办

网友(2016-01-17):
这里Q43击穿就会造成Q33和Q38在主板待机时候,两者会同时饱和导通,即在正常情况下,Q33G级饱和导通电压值也在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