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KPL-AM SE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10):
华硕P5KPL-AM SE不跑码维修一例
主板型号

故障现象:有复位不跑码

按时序先量内存供电正常

桥供电的1.5、1.05、1.3都正常

总线供电1.2V正常

CPU供电正常

供电量完量时钟,量PCI-E的A13、A14脚的100M时钟正常的0.4V电压(为什么量这个,因为它好数嘛)

再量PCI-E的A11脚PCI-E复位及PCI的A15复位都有3.3V

复位都有了怎么还不跑码呢,想到还有个CPU复位没量,一量果然发现问题
唉,如此难修,CPU复位是北桥发出来的,操着表又是一顿猛戳,CPU、北桥的时钟、北桥边上的小电感量了都正常
想到Intelr的南桥坏也会造成无CPU复位,架到BGA换南桥

换完南桥后亮机了

结论:南桥坏造成无CPU复位,进而不跑码

最近为了写实例,买了相机,学了PS,还精选了几部大片提神醒脑
好了,看片了……

网友(点评):
好久没看大神发贴了,哈哈,发好贴,有时候还真要个相机

网友(点评):
我最最关心的是,台机换南桥,收多少大洋???出来后,我很少换台机BGA了,基本都换二手板子了。

网友(点评):
诊断卡上的签名,是最大的亮点!!!

网友:
谢谢 分享 ,这个CPU 复位信号 有些主板比如说IN TEL775也可以在假负载上测试的,一般是通过排阻上拉到北桥的。

网友(点评):
死性不改,看似回复与维修有关,其实都是不着调的回复

网友:
太直观了,身临其境

网友:
IDE接口复位有没有有量过...

网友:
看的什么片。 分享一下呗

网友A:
谢谢分享,在没有假负载的情况下如何量CPU的复位信号,另外,CPU没复位怎么突然判断为南桥坏呢,不是北桥发出来的吗,这个是不是就是经验呀?

网友:
楼主技艺精湛,我等还在量假负载……

网友:
楼主的帖子非常清晰、直观,顺便问一句,“如此难修,CPU复位是北桥发出来的,操着表又是一顿猛戳,CPU、北桥的时钟、北桥边上的小电感量了都正常”,这里的电感在路怎么测的好坏呢?

网友B:
小弟也想咨询下,没假负载,你在测试CPU复位信号的?

网友:
求主板电路图!

网友:
CPU复位的测试点是图纸上看到的吗?

网友:
现在G31-G41的主板都是好坏南桥,不和这是不是南桥出厂是就是做工不良还是。。。。

网友:
为什么不干北桥,干了南桥,PCI槽子不是有复位了,难道通往北桥的复位不对

网友:
版主,量cpurst#需要查图纸吗?你没说,难道直接就找到了?

网友:
修板高手呀,问一下台板换一个桥收多少大洋

网友:
一步步锁定故障 很给力

网友:
楼主为什么想想就换南桥路了,怎么不换北桥呢?你测了半天北桥外围电路都正常,也许北桥本身老化什么的有问题,怎么不换北桥呢?为什么也不测南桥外围电路,就凭想想就换了南桥???依据什么呢?????

网友:
虽然调理清晰 但是换南桥显得有些仓促 太盲目 你只是怀疑南桥坏引起不复位 直接就换了桥 要是南桥的芯片虚汗引起的哪 这样即使你换了 你也不能排除那个桥是好的可能是虚汗引起的

网友:
应试会返修的。一般不是桥的问题。应该是小电阻出的问题。你换桥时温度上去了就能用个几天。不信再见几天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前面检测思路明确清晰,但后面直接换了南桥感觉有······。

网友:
遇到这种板让我们这些没有BGA的 情何以堪

网友:
先易后难 没有修不好的  只看你肯不肯花时间去修 看修配价值

网友:
现在基本不会修台式机了,还是专修笔记本吧,不过这样的帖子多看看也有好处的,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老了,跟不上时代了,现在新点的板子修的都少了,都快跟不上时代了,大多时间都是在看人家的成果学习,哈哈

网友:
”CPU、北桥的时钟、北桥边上的小电感量了都正常。“我想问下楼主说的量测的电感是不是就是nb,sb的精密电感?

网友:
台式机主板没图纸是不好修的,楼主经验丰富值得称赞!

网友:
维修经验要点点的积累

网友:
楼主好身手,测这些电压一目了然,好贴

网友:
Cpu复位是什么量的?   不太懂   求解

网友:
佩服,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像楼主一样

网友:
新手问一下,请问楼主,你的南桥在哪儿买 的,你用的什么返修台,好换吗?像这样的板子你收费多少?

网友:
这主板不是有通病,882吗?怎么到北桥。

网友:
这个经验很有价值,换桥是个技术活,有返修台还好,要是热风枪难度可大了

网友:
讲解清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在没有假负载的情况下如何量CPU的复位信号,另外,CPU没复位怎么突然判断为南桥坏呢,不是北桥发 ...

应该是南桥没有跟北桥发出PLTRST复位,

网友:
技术精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般我只加焊  好了就收钱  不好就算了  难得给他换桥  收不起价

网友:
亲爱的楼主 你能否把你这些测试点重复一遍都是啥么  还有 你的cup复位 你在哪测得 用负载???

网友:
楼主真用心 帖子很好 顶一下

网友:
厉害   思路 很清晰 多发些 这样的帖子吧

网友:
我也修到这个板,也是复位正常,不跑码,PCI A15复位3.3,短接有明显跳变。。。不过,PCI B16的时钟竟然有5V。。。。。换了时钟,电容,芯片,SB,也还是一样。。。呵呵。。兄弟,你的经验能帮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
换南桥收多少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点图并有4个775假负载,CPU复位一般在北桥与CPU座的拐角第一根线上

点图?截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最好看图,没图只能用假负载跑线了

哦 明白了。我 上假负载CPU复位只有0.23V 能知道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
照片照的不错。希望高手都这样照 那样新手更容易懂测试点

网友:
桥供电正常的标准时多少

网友:
这个主板南桥容易坏修了好多片

网友:
怎么不换北桥呢?

网友:
太历害了换了桥有些用不到好久

网友:
inter的双桥板cpu无复位,在北桥供电时钟正常的情况下干南桥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主,你弄了半天北桥,怎么把南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在没有假负载的情况下如何量CPU的复位信号,另外,CPU没复位怎么突然判断为南桥坏呢,不是北桥发 ...

可以根据图纸测量到的,CPURST#一般是北桥工作条件正常后才发出的,楼主的可能是 双桥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够自信,io坏也会出现无cpu复位呀!到底先干南桥还是IO呀?

可以先测量下IO 相应引脚的PWROK 信号电压情况再来判断 IO和南桥故障,一般IO损坏的话,南桥也不会收到这个信号发出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样的线?哪个位置?从哪边数第一根?
好多疑问啊,请您指教下吧

一般是AD数据地址线

网友:
这板修好也容易出问题 等着返吧  我售后这板最多一块返修过6次

网友:
超不稳定,希望能过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也想咨询下,没假负载,你在测试CPU复位信号的?

可以加CPU假负载,然后用表笔点着假负载上的CPU复位点和板子上的点划,划响了就是CPU复位的点了,这应该也不错吧

网友:
同意您的邏輯看法,倒是這片P5KPL-AM SE要澄清的是PCIRST#並非由南橋給予(南橋這點是空著,PCIRST#由W83627DHG-A給予),P5KPL-AM Rev2.03G的PCIRST#倒是由南橋直接給予.

网友:
换南北桥是不是要用到BGA反修台啊

网友:
是不是复位是由南桥发出的???

网友(2015-08-17):
楼主这个最好是南桥到导致CPU没有复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