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不亮 无高压声 行管66V 0V 0V 该怎么查

楼主(2013-12-10):
电源电路有输出 请各位师傅请教
电源

网友:
发这么点看都看不懂

网友:
你这种帖可以直接删除吧!
起码的测量数据都没有,哪个能回答得了你?

网友:
能说具体一点吗,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发个图纸看看嘛

网友:
目测是个修CRT

网友:
就是CRT,这个没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