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动硬盘盒的请教。。。

楼主(2013-12-10):
单位买的移动硬盘盒,已经买了第二个了,第一个是带硬盘的,忆捷的,电路板晶振坏,已经给我修好了。最近买的IT-COM 是 台式机硬盘,SATA ,IDE两用的,当然笔记本硬盘也可以用。
大的这个移动硬盘盒最近开始找不到盘,或者找到盘了 提示没格式化,,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现在干脆10次有8次找不到。
硬盘是好的,电源也是自带的12v2A供电,找了半天板子上都没发现晶振,,,小白就抓瞎了。。。。所以求教。

注:图片来自网络,但跟我的一个结构的。应该就批次不一样。

网友:
你每次都是把硬盘盒插在机箱的前置USB面板上的吗

网友:
晶振被集成在主芯片了。

网友:
先备份硬盘的数据,在用相应的软件修复硬盘。

网友:
多台电脑,多接口都是这种情况。。。。排除接口供电问题,3.5硬盘盒应该都是外接供电的。

网友:
看看上面电容有没有坏掉的

网友:
几个电解外观上没有坏的。。。。难道芯片坏了。。。应该不会吧。??困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