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3-12-10):
为什么我的主板做系统  然后进系统桌面 所有的驱动都没打上去   还的 自己重新认搜索驱动   换系统还是这样

网友:
慢慢查查原因会好的

网友:
有些系统带驱动 认不到就自己装被 有些新主板最新的驱动是没有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啊没碰过

网友:
是系统的版本不对吧

网友:
说明你的系统版本和你的电脑不般配啊 自己装驱动吧

网友:
没驱动盘 就一个一个装吧

网友:
m买主板给的驱动打上就好没有用驱动精灵还是驱动人生自己打上

网友:
把主板放电处理,,

网友:
可以下载个驱动精灵。

网友:
用驱动精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