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 se 开机掉电

楼主(2013-12-10):
前段时间看到论坛帖子  华硕M4N48系列主板822排阻容易出问题, 今天正好有一块板子  开机掉电。不插cpu4口供电,可以加电, 吹掉IO8712F-S   102脚上面的822   吹掉 1——38脚下面的822   然后再安装上    居然不掉电 上cpu 内存  跑码好了 ,真是神奇的华硕822

网友:
882华硕不复位有时候换了也会好。
不过换时候不审测一下。为什么换它。不要有问题就换882。其实测一下就知道上拉电压低。这个是上拉电阻。

网友:
看来 是这款的通病

网友:
你只是换了  也可能是这的问题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这么修吗

网友:
能修好就OK了,这个也是属有点运气的。

网友:
没修过台机班子

网友:
对于喜欢刨根问底的高手们需要在深入一些~~~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换掉它会好呢~~阻值变高了~~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基本上都是杀822排阻,为什么杀,杀那一个就很少人去想。从信号上去测量一下就能找也那一个电阻坏。

网友:
能说明一下为什么换882排阻吗

网友:
这肿板子 掉电的问题多了去了   很多原因都会造成开机掉电

网友B:
之前我也遇到过一块...诊断卡一跑马就掉电..
M2N68-AM SE2  开机刚跑码就掉电

换IO旁边的822排阻就好了,上面有四个信号,
到底是哪个信号引起掉电的
RESETCON#、IDE_RST#、FWHWP#、ATX_PWRGD_R

问了几个人都说是 ATX_PWRGD_R此信号引起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都是杀822排阻,为什么杀,杀那一个就很少人去想。从信号上去测量一下就能找也那一个电阻坏。

排阻损坏,是开路了? 还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也遇到过一块...诊断卡一跑马就掉电..
M2N68-AM SE2  开机刚跑码就掉电

我这里有个P5KPL-AM SE也是跑码就掉电,加焊了桥还不行,但怎么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掉电啊?不能盲目的就换822吧?

网友:
确实华硕的822  怎么这么爱坏

网友:
这些电阻还可以随便下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排阻损坏,是开路了? 还是??

一般是阻值变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个P5KPL-AM SE也是跑码就掉电,加焊了桥还不行,但怎么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掉电啊?不能 ...

你这个板跑码到什么位置掉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跑码到什么位置掉电的?

不好意思,型号记错了,刚才看了一下是M2N68-AM SE,诊断卡刚FF就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跑码到什么位置掉电的?

触发立刻掉电,再触发还掉电,不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阻值变大。

拆下来测  没坏啊 为啥再装上就好了

网友:
822排阻城通杀了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什么信号不正常。才测这个排阻吗

网友:
我也碰到这板子掉电问题,换晶振换了偶尔还掉,换了晶振两脚的电容才好

网友:
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发立刻掉电,再触发还掉电,不是短路

这个测主板各个供电有没有跳变,无跳变的为坏,如果全有跳变查开关针电压,各个PG信号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型号记错了,刚才看了一下是M2N68-AM SE,诊断卡刚FF就掉电

你这个更换32.768晶振边上的8.2排阻试。

网友(2017-08-05):
能修好就OK了,这个也是属有点运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