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 求解答

楼主(2013-12-10):
这个是联想Z370主板插屏线那个位置 主板标号是CN3 帮我看看都有哪些电压  怎么测量

网友:
我还有一个事没弄明白 昨天我也发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给我删了  ???求解答

网友A:
查 主供电 ,背光开启 ,亮度调节 电压

网友:
楼上说的对~~~都查查呀~~还有就是机组信号的对地阻值~~~楼主能说一下是什么故障吗~~~

网友:
28,29,30PIN,19V吧
2,3PIN好像是3V。

网友:
现在是不亮   已经确定就是这的电压 或者信号没供上去

网友B:
O屏不亮吗  这个的原因多了   外接亮吗   一般显卡问题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 主供电 ,背光开启 ,亮度调节 电压

主供电有 你说的背光 和调节 也是在这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O屏不亮吗  这个的原因多了   外接亮吗   一般显卡问题多

已经确定就是这里有问题   不是芯片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供电有 你说的背光 和调节 也是在这测么?

是的 ,中间有任何一个信号电压不正常 都会影响 屏幕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中间有任何一个信号电压不正常 都会影响 屏幕显示的

个个本电压不是一样的吧  那个图纸上哪个是调节

网友D:
没有背光,就直接从屏上找个3.3V直接飞过去,做背光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背光,就直接从屏上找个3.3V直接飞过去,做背光的开启信号

不是没有背光 而是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