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 局域网 共享文件 问题

楼主(2013-12-10):
本人 新手 有两个无线 路由器  两个电脑 如何 用A电脑 查看B电脑的文件 B电脑 也可以查看A的  新手高不明白

网友:
百度一搜,什么都有,也很详细。操作起来也相当的简单。

网友:
一个路由器,然后把两台电脑连在一起 这是一个局域网, 然后虽然用用一台电脑共享文件 另一台只需要win+R 输入 \\192.168.X.X 共享电脑的IP就可以了

网友:
创建共享文件吧东西放里面在把地址栏输入需要的那台电脑的网络ID\\192.168.X.X 红色注意

网友:
赞同楼主的说法

网友(2014-04-09):
文件共享就可以了,还有个方法很简单,适合新手,吧A硬盘装B机器上,B硬盘装A硬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