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型号 1320 不跑

楼主(2013-12-10):
                                                                                                    今天早上接了一台DELL  型号1320  的机器  客人刚刚拿来的时候是不显示的。我就把机器拆开主板了,单单主板试电源的电流是跑到0,32左右,我怀疑肯定是什么芯片发热了,我就拆上电源,用手来摸主板看看哪里发热。我摸完了这块主板,然后呢我摸到了一个芯片发热了                                                                                                    我就把这个芯片换了,就有显示了???                                                                                                    这样就叫做秒杀了   ,谢谢你们   帮我  多点加分      谢谢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帮我加加分

网友:
你是靠温度来修机的,呵呵

网友:
那这个芯片要干什么用的了

网友A:
那个是不是网卡芯片。//。/

网友:
显卡CPU也发热的 你是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不是网卡芯片。//。/

就觉得是网卡吗??????????

网友B:
大哥,你没有具体分析这个什么芯片、型号,这芯片起什么作用等,单单因为发热换掉而修好了,你让大家怎么给你加分呢?迅维这论坛需要看到的是电路或信号故障分析技术,大家能吸取某些经验才会踊跃地给你加分的。你这样的手段维修会被部分行家误会你是幸运修好而已。

网友:
应该不是网卡芯片,3 5V待机芯片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楼主的摸鸡大法已经练到第九重咯~~~~~~哈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讲的不错,维修丰富,

网友C:
PU16不就是3/5VALW待机芯片吗?型号ISL6237,待机电压偏高这个芯片做维修的一定会去查,一定会去摸,这样的帖子等于没说,什么芯片都不肯定说清楚,好像大家要抢你的饭碗一样。。鄙视你这种人。。

网友:
纯粹是运气而已,如果三五V有短路照样引起芯片热,

网友:
LZ的摸鸡大法果然厉害,小弟实感偑服。。

网友:
好起来像是供电芯片,微短路照成的吧。。楼主也不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PU16不就是3/5VALW待机芯片吗?型号ISL6237,待机电压偏高这个芯片做维修的一定会去查,一定会去摸,这样的 ...

是的哟,这只能理解为运气……
这个芯片坏了,电流能跑到0.3??

网友C:
不触发待机就有0.3几就是有短路,还有什么故障比修电压修短路还好修的,你让他修个信号故障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待机就有0.3几就是有短路,还有什么故障比修电压修短路还好修的,你让他修个信号故障看看。。。

短路了不是2.0多或者5.0多嘛?
还有0.3也是呀,0 0,学习了,我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路了不是2.0多或者5.0多嘛?
还有0.3也是呀,0 0,学习了,我没遇到过。

你说的是3、5A大短了,那些更好修。。0.3几左右的短路有很多都是通病的,你可以去看看三星R428或者其他的一些机型。。都有这个分享。。共同学习,别像楼主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没有具体分析这个什么芯片、型号,这芯片起什么作用等,单单因为发热换掉而修好了,你让大家怎么给 ...

谢谢大哥的指教。以后我会注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U16不就是3/5VALW待机芯片吗?型号ISL6237,待机电压偏高这个芯片做维修的一定会去查,一定会去摸,这样的 ...

兄弟   我只不过是没有那个发帖子的经验,而且我不太会解释给你大家听

网友:
主供电芯片坏了,还可以加电到0.3难以置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   我只不过是没有那个发帖子的经验,而且我不太会解释给你大家听

呵呵。。嗯嗯。。理解理解。。哈哈。。不懂欢迎常发帖,大家一起讨论,一起进步。。。

网友F:
是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充电芯片??

不是

网友:
系统供电还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那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G:
楼主 也不测量下  就说换了 好了   是不是有点不专业

网友H:
10台本子里有一台用手摸就可以修好,这就是那十分之一

网友:
短路的机器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学习了...............

谢谢你们  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台本子里有一台用手摸就可以修好,这就是那十分之一

恩    对啊   这也是看运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也不测量下  就说换了 好了   是不是有点不专业

我是没有那么专业

网友:
靠运气维修,没啥技术含量,所以不给加分哦。没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