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修联想B475E二修机器!

楼主(2013-12-10):
联想专卖店送过来的一个今年6月份才出厂的B475E二修机器,店员反映说顾客听随了路边小店的吹嘘说是小问题,小店报价80块包修好,谁知道修了两天都搞不定顾客发飙后硬着要回机器然后送到专卖店要求机器保修,那个小店在机器背面贴上了12月12日的标签!!店员询问后跟顾客解析了。。。。。。。。。。省略10万字~~~
废话不说了!到正题:拆开机器后发现里面的几个地方被恶意短接,有几个地方还有割断的刀伤,其实我觉得在维修届里面存在很多这样的人呢,爬了N个论坛甚至淘宝也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没办法了,处理完划伤和被短接的地方后检查一下有没有缺少供电管理芯片和测一下各大电感有没有短路后上电,电流在通电前5秒左右是0.013,然后就掉到了0.000了,没有3V/5V电压,按开关电流上到0.014后掉回0.000,貌似是缺少电压做成不开机,这个机器的3V/5V电压控制是由TPS51225控制的,查资料得知6脚和20脚是3V/5V的控制开启脚,在待机的时候这两个脚没有开启信号,测量了一下芯片的VIN有19V电压,由于没有图纸,更加别说上电时序了,用万用表点着6脚,然后按开机键,咦?有开启信号吖,而且连20脚也同时有3.3V的开启信号,再试试两个3V/5V的电感,在按开机键后这两个电感也有3V/5V电压产生,那基本可以说这个机器是按了开机键后才会有3V/5V的电压产生(修好机器后我证实了这点)看到这个后想到了E420了......................修到这里我又想了一下,既然有3V/5V的开启信号,这个信号一般都是EC过来的啊,那么就可以说EC收到了开机信号和发出了开启电压的动作,电流表也跳变了,以现在新出的机器来说,很多都是BIOS参与触发的,那么如果BIOS不正常的话也不可能让EC发出了开启电压信号吖?~~~~唉!!不管了,上BGA把桥重做一遍然后接上可调电源,待机也是一样从0.013掉到0.000,点开关后电流马上起来了,0.45~0.56卡住了。立刻断掉电源装上散热风扇和内存接上屏幕后电流0.89亮机了!!由于修到很晚早上又要赶着还会机器给客人,所以没照照片啊!!
说道这里大概我觉得这个机器原来的是这个样的:
顾客反应是不开机,街边店以为是像台式机那样子直接放一下COMS电池就好了,因为这个机器主板上的COMS电池座是烂掉的,谁知道不行然后打开里面乱焊接一通后就搞不定,然后想做一下手脚让顾客换主板但是顾客因为想机器太新了拿去保修看能不能朦过去!!唉~~~~现在的维修市场真的被那些没技术不懂装懂的人给害死啊!!

网友A:
80元修本?还是比较瓣的本?太低价了。再低我们就没饭吃了。

网友:
学习了,B475E是不是板带CPU

网友B:
我 靠 修个机器  检查都不检查 报价80  我C A O 那些杂种些的祖宗!!!!!市场完全被搞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0元修本?还是比较瓣的本?太低价了。再低我们就没饭吃了。

我这里的街边小档口多如牦牛啊!!60的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靠 修个机器  检查都不检查 报价80  我C A O 那些杂种些的祖宗!!!!!市场完全被搞烂了!!

我觉得这里的维修市场是:不管会不会马上返修,有钱进口袋就可以了,反正也不会退回给顾客的!

网友:
卧槽,80就帮人修,这肯定是新手,拿客户的电脑来练手的,就是这种人把市场搞砸的。。

网友:
楼主在怎么修好的过程中不太详细啊,

网友:
最后是重植桥好的不???

网友:
80元,不够吃饭的了。

网友:
新本,桥怎么会坏呢?

网友C:
80块!维修一块主板80块?卖个电子产品都有淘宝在抢生意 维修的价格那么低 请问我们该如何生存?

网友:
害人不浅啊,,,,,这个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块!维修一块主板80块?卖个电子产品都有淘宝在抢生意 维修的价格那么低 请问我们该如何生存?

维修笔记本!80块~~有的甚至6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是板载CPU的!AMD APU

那板子CPU很容易坏,很小

网友(2014-07-03):
价太低,维修难做了

网友:
老大  这个机器是出待机电压的吧   51225  是得有3  5V电压才正常的呢  不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板载的CPU吗。

网友:
你实力还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