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K84不触发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3-12-10):
   第一次修苹果机器没什么经验
  故障是不触发 ,没有待机5V
   这个待机5V电压是不是触发后才有的

SLP_S4应该是  触发后才出来的   出发后触发后才出来的话 拉低Q7813才会有5V ????谁能解释下
EC的待机复位都正常  此版一桥  一CPU都是固定在板上的
这个5脚没有原装插头我是直接弄两个电阻分压3V这样给5脚 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

网友A:
建议插上电池开机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插上电池开机看下

电池是插上去的

网友:
不知道哦,图纸有没有上电时序图啊!看下了

苹果笔记本一般是通过专用开机芯片来完成上电触发多

网友B:
是的,待机 5V电压是触发后才有的 ,具体看机器芯片组上电时序类型来定义,这个 SLP_S4应该是机器通过EC或专用开机芯片触发后桥才发出的,图纸中的 SLP S4这个信号开机触发后为低电平状态 才会 拉低Q7813 最后 5V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待机 5V电压是触发后才有的 ,具体看机器芯片组上电时序类型来定义,这个 SLP_S4应该是机器通过EC或专 ...

嗯,维修思路不错啊!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维修思路不错啊!修好没

这个得问楼主,有些机器待机电压是插上电源就有的。

网友:
接原装电源看看电源指示灯,

网友:
苹果没修过~~~但是听人家说~~苹果的电路设计跟上电时序都跟别的牌子不一样~~所以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苹果还真没修过,最主要是有时序图才好修

网友D:
先插电源有绿灯.有绿灯就待机电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池是查上去的

5v待机开启信号是低电位开启的

网友F:
这个主板是触发后才出来5v 待机只有3.3V 和一个0.9V  你看一下南桥的晶振有工作,,,

网友:
苹果不触发只遇到过一次,进水开关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待机开启信号是低电位开启的

版主这里5V的待机开启信号是桥发出的 SLPS 4信号通过 导通Q7813场馆控制的吗?

网友G:
  不是给上电诗序图了吗 自己研究啊

网友:
高档货没搞过,搞好了楼主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插电源有绿灯.有绿灯就待机电正常的

没有电源啊  就整机器拿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主板是触发后才出来5v 待机只有3.3V 和一个0.9V  你看一下南桥的晶振有工作,,,

没看到0.9V哦   能告诉我是什么芯片输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给上电诗序图了吗 自己研究啊

  - -研究了几天没办法才  发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 要导通才会出5V   3V开启不是SLP_S4

这里SLP_S4信号只是起到控制 3V 5V开启的

网友:
都几天了LZ还没买个苹果电源头? 才几块钱........

网友:
苹果的修得比较 少 。。学习一下

网友:
你键盘有没有问题呀,板上有开机点,用镊子点一下

网友:
找个原装电源先  绿灯不亮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D:
KB接口左边数起第五个pin是开机,看看有3.3v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KB接口左边数起第五个pin是开机,看看有3.3v没有

   有3.3V电压

网友A:
这机器不触发有很多条件要查,待机有3.4v 3.3V 0.9V 几个电压,信号还有很多。你要是没有修本的基础建议不要自己动手维修,修不好会把故障扩大化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不触发有很多条件要查,待机有3.4v 3.3V 0.9V 几个电压,信号还有很多。你要是没有修本的基础建议不要 ...

能告诉我什么芯片产生的 电压吗  0.9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告诉我什么芯片产生的 电压吗  0.9V吗

在图纸上是 U7750 不知道咱俩的图纸一样不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你的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