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560G AMD独立 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3-12-10):
宏基 4560G AMD独立 加电无显示 显卡216-0809000 开机电流标到1.5 又回到0.9 有遇到过的吗
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是什么北桥。。如果是034的北桥。。。肯定是北桥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修的多

网友:
AMD的 cpu 北桥 显卡 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AMD 北桥 CPU先排除了

网友:
宏基的BIOS 坏的多吧

网友:
显卡,桥,问题

网友:
好像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