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ci945gc战神版 不跑码!复位灯闪!

楼主(2013-12-10):
yeston ci945gc战神版 雷击,3.3VSB短路,换1117后电压1V,南桥发烫,换后复位灯闪,但是不跑码,内存,南北桥CPU供电都正常!请教帮分析下下步查哪里?新手学习中!!!!

网友:
南桥发烫, 可以拆掉网卡试下

网友:
没人教招?

网友:
测试PCI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有没有短路,USB阻值有不正常的没有

网友:
南桥坏了吧3.3v拉低成1伏了

网友:
拆掉网卡后还短,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