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不触发

楼主(2013-12-10):
待机电流0.01不触发,+3VALWP和+5VALWP正常。WLAN_WIMAX_LED#信号电压和B+相同,插电源19V插电池12V,不知WLAN_WIMAX_LED#信号电压怎么来的,希望哪位大神能帮我解解!

网友A:
不要在待机这块研究了。重点看下IO芯片的开机条件,缺少哪些补哪些。最好是根据开电时序查。

网友:
联想机。。先BIOS 了再说。。

网友B:
在说了,哪有下图纸还要钱的,设置下免费的

网友C:
查看开启信号,换换IO看看,不行做南,V450南桥坏得多

网友:
估计南桥   不过不好做

网友:
联想机器..先刷bios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正在维修中麻烦机了

网友:
BT是蓝牙啊跟触发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这是个无线LED灯的信号吧,和触发没关系的吧??

网友D:
先看一下E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小的毛病放在后面解决

网友:
不出发 跟这个没有关系吧,还是先查别的吧

网友:
有时候 待机电压正常 , 不触发的板子可以查下EC的工作条件判断故障

网友:
刷BIOS,和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E:
我的也是啊,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待机这块研究了。重点看下IO芯片的开机条件,缺少哪些补哪些。最好是根据开电时序查。

KB926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但没发出EC_RSMRST信号给ICH9,BIOS已换无用。开机按键信号电压不对是17V,等着换KB926.这机子网卡下电阻R525烧了电压19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开启信号,换换IO看看,不行做南,V450南桥坏得多

想换但还没量测出哪里有问题,先确定一下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说了,哪有下图纸还要钱的,设置下免费的

楼主是四川的吗,感觉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看一下E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小的毛病放在后面解决

楼主的头像是怎么弄的呀,好羡慕呀。

网友F:
看看有没LID 3.3V 我上次就遇见没LID

网友G: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个BIOS 试试

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有没LID 3.3V 我上次就遇见没LID

非常感谢!就是这信号有问题。一电阻阻值变大了。现在能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啊,关注中

看看睡眠信号吧LID.我的机子好了,是电阻R432阻值变大了。希望你的也能修好

网友:
先刷BIOS试下

网友:
联想的先弄bios吧  后级没短路吗

网友H:
这块应该现在应该没什么关系  看下EC的开启条件 然后打一下BIOS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块应该现在应该没什么关系  看下EC的开启条件 然后打一下BIOS波形

修好了,是睡眠那块有问题。

网友:
已解决!睡眠信号这块问题!

网友:
一般不触发先看一下触发条件,EC、桥、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