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开机无显

楼主(2013-12-10):
单主板测试电流 0.35 无跳变,好象电流不够。查查每路供电也都有了除了CPU 接下来一般要查哪里 ,主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cpu

网友:
CPU芯片的工作电压和启动电压都有木有,
还有一些小电压分电压也要测测看有没有。

网友:
这是应该是部分供不到位,这个CPU供电是总线控制的,其它的条件排除完了可以考虑刷个BIOS。

网友:
问的好模糊

网友:
我有一片好板,要的话便宜卖给你

网友:
没怎么见过每路供电都有电流才跑0.35的
不过我修这个板子绝大多数是显卡 和 bios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找图纸,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查供电 信号是否都满足 实在不行刷个BIOS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 没有风险的

网友:
修cpu电压啊啊,典型的缺cpu电压

网友:
插负载没?裸板 电脑应该是不会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