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求救

楼主(2013-12-10):
我一个笔记本的硬盘,西数的,分了四个区。开始是系统挂了,重装的时候发现变成一个分区了。没敢装,用diskgenus 恢复了分区。再装怎么都不成功,格式化也失败。
硬盘拆下来放到硬盘盒里,用HD TUNE等工具,检测到硬盘时,狂慢,软件都不响应了。
有没有会修的人啊,我想把数据恢复出来

网友:
硬盘有坏点

网友:
那里的,我可以试试

网友:
典型的西数慢的问题(固件
有专业工具的话,好整
普通用户处理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噩梦

网友:
来学习的来了哦....

网友:
其实就是要有设备才能完成。

网友:
检查有无坏道,如没坏道就要用西数专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