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 开机电流跑0.23

楼主(2013-12-10):
   拆开后先目测了下,看见U54,rp42,rp41,有进水腐蚀的痕迹。心想以为是这边的问题。先用洗板水擦干净后通电一样,还是0.23.就打开图纸看看是什么东西。版号LA-4493P.原来USB口供电管。排阻是USB信号的。跑0.23就跟这边没有关系了 。
      通电开机用表去测电压,cpu供电没有。就去pu10的条件。VIN.VDD,vr_on等都正常。然后就按日常维修的经验先去加焊这个芯片,看看行不行。不行就换掉试一试。加焊后通电开机电流跑上去,也有跳变。然后接屏试试。发现会掉电。在快要显示的时候就掉电了。4736有个通病。就是掉电。是大电容不良就会掉电。在电容旁边加了2 个电容就OK了  ,也不掉电 。显示正常。经系统了。

网友:
会不会一开始就是nec问题呢

网友:
应该有这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