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不触发 烧95280

楼主(2013-12-10):
E420  待机0.01 待机有3V 5V  按开关不触发,换掉95280,可以开机了, 客户拿走第2天,又回来了,再换个95280,又好了,第2天,又坏了,求救啊

网友:
买到不好的了吧

网友:
这个芯片假的很多

网友:
就是95280的问题,如果你确定芯片是好的,剩下的就是焊接的问题了

网友:
E420  这个是 通病   不过  这个芯片确实有假的

网友:
这么悲催?会不会是上下管不好用了?

网友:
好好修把,通病

网友:
全新的,价格又是三十左右的,就不要认为是芯片的问题了,刷个BIOS吧。

网友:
本人修了两个这样的本本都是95280的事。这个是通病,本人是到淘宝里的小苏本本里买的。换之后也没有反修过。

网友:
Many of the fake c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