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楼主(2013-12-10):
一台品牌机器 lenovo   挡logo   是不是南桥的事啊

网友:
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南桥的事吗

网友:
不一定哦  淡定点 先查下频率之类的条件

网友:
先刷BIOS 按下TAB 看看是不是硬盘问题 或则数据线问题

网友:
这个。。。。挡logo 是啥意思啊。

网友:
有可能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有可能是硬盘,反正你一个个下,下到哪个正常就好了

网友:
外设全部拆掉,换换内存,刷刷BIOS,拆拆网卡,串口、声卡  不行的话就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