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 M5010白屏

楼主(2013-12-10):
  外地寄过来一台戴尔M5010的机子.开机白屏,外接显示正常.接上内屏的时候有两短声报警(后来发现正常启动也有两声报警,应该是提示适配器功率问题),没插内屏时八声报警(没有检测到屏).
  拆开B壳发现之前有拆过的,换自己的屏还是一样的现象.(开始怀疑DELL的机子挑屏,但师兄说LED应该没问题).
  在网上搜了一下,说什么的都有,屏,屏线,显卡,桥,BIOS,所有与显示有关的都说了.(这习惯得改改才行,碰到问题就上网查了,不利于自己以后技术提高.)

  拆开C壳,看了一下,没发现动过.不经意碰了一下北桥的背面,忽然显示了.难道桥有问题.拿下主板,拆了CPU,内存就用风枪吹北桥,然后试了一下涛声依旧,显然不关桥的问题.(后来把机子摆在那里,自己在那琢磨该先动哪一个,它自己又显示了,这就证明了完全不关桥的事.)
      习惯了先用脑再动手,就回忆之前是否有碰到类似的问题,一时没有结果.这时师父提醒一下,先量一下吧,看有没有3.3v供电.一句话提醒了我,先老老实实从最基础的查起吧,一二三脚有19v,除了四五脚连在一起,其余都是分开的,有的有电压有的没电压.3.3v会是屏驱动板供电吗?第一反应是找图纸,没想怎样判断了(又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不管什么东西没动万用表跑线路前就找图纸,像这样简单的电路两下就可以量出来的,两个脚位连在一起,不是地就是供电了.)在这里感谢基地的各位前辈,各位兄弟的无私贡献,图纸很容易找到了,果然4,5脚就是屏供电.一量白屏的时候只有0.25v,等一会儿显示字符了就有3.3v了.是屏供电的问题.
  看图纸这个屏供电+LCDVDD是由背面的一个五脚的管子U5401将+3.3V_RUN转过来的.正想查一下控制信号LCDVDD_EN和LCD_TST_EN是否正常,师父说了有电压的话就直接接过来吧,没问题的.我第一反应那不就没受控了吗?后来一琢磨,+3.3V_RUN又不是待机就出,开机出来的要不要U5401控制还不一样.将这个管子的第三脚和第四五脚搭起来,OK了.

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
是修好了 但没找到原因    对维修还是不利的    应急是可以的

网友:
是修好了 但没找到原因    对维修还是不利的

网友:
前几天才修的5010白屏故障,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一般是屏线的问题!这个问题修过

网友(2014-07-03):
我也是一般飞线省事

网友:
也就是屏的开启没对?

网友:
修到过时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有 内屏暗屏  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