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遇V星不过内存,无系统管理总线。

楼主(2013-12-10):
    主板 V星型号785GTM-E45   V1.4     问题不过内存
     当拿到这时  目测了下.这板被修过,BISO刷过.  桥也被吹了..看到就不想修了. 因为修二手板是没价值,但修好了,客户以后就来我们这了.  想到着.就开始  动手了./
        开机. 量了一变.各种电压都有,用假负载测了下座   桥没问题.   就上U 上内存.在开,  不过内存.  ..原来是内存供电出问题了? 难怪刷BISO  吹桥了.
      拆U 拆内存   直接攻内存..查了238脚的供电电压有3V ,  1.8V 供电都有..??还不过内存、?   看的别人都刷过BISO 吹过桥了。  我排除桥问题。因为上假负载桥并无问题。测过PCL-E旁的电容也并无问题。     我就去官网下载了一个,刷刷试试。装上还是没用。   我一下子想起我上次发的帖子。。技嘉主板也不过内存。  我就开始才 时钟给内存的信号,查120 119脚、第119脚有3V供电。120脚只有1V。  擦、。跟上次的一样。因为上次的没修好,这次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有点怕怕了、  还是跑跑。120脚跑到这个8个脚的IC上。

   大概的量了下着IC的电压,第二脚电压到119。第三脚的电压到120脚。难道它坏了??找到一个换上去,还是一样那么低。 无奈 抽支烟。跑路线,第三脚直接从时钟第四脚来的。经过上次的教训 就没去动时钟芯片了。在跑。第三脚跑到南桥旁的几个电阻上了。额。南桥问题、?  就开始查旁边的电阻,上拉的第一个电阻电压还是低的,到第二个就不对了。、从南桥那边跑出3V 出来却就1V?  难道是这个电阻坏了? 心里有点偷着乐。问题出来了。。但,我换上去,还是那么低。我戳。妹的   直接短接让它达到3V电压,开机,还是报警。。心凉了。   南桥拉低电压了啊、?不带这么玩的。  我手多了下。量了下鼠标口的电压。哇擦。这里这么怎么低?  管他三七二十一。  从USB旁飞线让它达到5V。怎么拉过去还是那么低?  我在量了下USB的电压,<<USB电压是跟鼠标口电压相连的> >    量了下USB那几个,有一组电压很低。,我晕     又飞线,把电压拉到5V   开机,量鼠标电压  也出来了。     开机显示了。、、
        此种无系统总线的重要修好了。还的多亏上次修的三天都没修好的板,修的那么多。  这是个比较简单的维修,希望可以帮到大家维修

网友:
兄台的思路有点乱  我都被你的文章看晕了

网友A:
MSI的系统总线一般都接了这种8个脚的芯片,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恩 虽然写的有点乱,还是能看明白的嘛。这也是一份维修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表达是有点乱  别见笑、。

没有没有 值得鼓励的  也许是我自己的思路有些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I的系统总线一般都接了这种8个脚的芯片,拆掉就可以了。

....拆的话,我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如果拆掉的话  连内存供电都没有了

网友:
真乱啊 不带这样的  楼主费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
这修的。技术还可以哦

网友:
这个真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I的系统总线一般都接了这种8个脚的芯片,拆掉就可以了。

像你这个问题一般都是USBOC电压出问题了。。。你这样改线路会出毛病的

网友C:
我想也是USB电路有问题吧,有可能的话还是查清故障原因,彻底根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也是USB电路有问题吧,有可能的话还是查清故障原因,彻底根除

是啊,没IC只能飞线,

网友D:
兄弟啊 太牛了,太专业了,没怎么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啊 太牛了,太专业了,没怎么看懂

呵呵,损我呢还是夸我呢哦。

网友:
我和LZ一样,遇到一些复杂问题就是飞线解决,简单快速

网友:
不过内存的故障有时还是挺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