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笔记本开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3-12-10):
(无正文)

网友:
散热不好,解决下

网友:
电源坏了吧

网友:
已经排除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2014-05-29):
我这里也有一台~~~郁闷~~~掉电的~~~换了HM55后好了几天又开始掉电·~~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2014-06-30):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CQ32 求帮助 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我的 那台cQ32  已经搞定 了 是 显卡问题 补焊好了

网友:
看看到底是哪里的事!!散热片还是显卡?

网友:
显卡虚焊了  加焊下试试

网友A(2016-11-14):
遇到一个也不知道哪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个也不知道哪儿问题

先把温控拆下,然后查各个供电和pg.,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