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黑屏 !

楼主(2013-12-10):
今天秒杀一台HP CQ40 接机到手 立马通电检测 黑屏 看电流像开机了,果断外接个显示屏看看 呵呵 亮机——然后有同型号的机器
把屏幕带上去 亮了 果断确定是本屏的问题  拆屏吧!拆机后把测试屏换上 没好  在换下屏线 O 好了!故障范围已经缩小 就是屏线的问题。好了 拆开屏线发现3跟线断了 焊锡连接。OK  亮机!其实CQ不一定是显卡 ,北桥问题,做事情还是细心点比较好!

网友:
菜鸟的模范!!!

网友:
     又赚钱啦

网友:
CQ40屏线坏也是个通病了

网友:
cq40 屏暗 先查屏线

网友:
是啊,不能讓通病給誤導啦,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网友: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