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HP540电流0。5不显

楼主(2013-12-10):
此机烧过BIOS,0。5的电流。量个电压都有,请教个位,有什么通病没
通病

网友:
桥,显卡,内存

网友:
给点有用的提示,这些都排除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这种大家应改也遇到过,各舒已见啊

网友:
换了南桥没有好,AF82801IBM,

网友:
明显不过CPU,换个CPU试试 还有内存换个好一点的

网友:
干显卡啊

网友:
内存 北桥 CPU座子

网友:
是集成显卡,复位没出来.,给客户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