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G31M-ES2C 不跑码.送图纸

楼主(2013-12-10):
最近不算忙,没事就翻出来以前的坏板子搞搞搞好一片就能卖个百儿八十的,对不
正题:目测主板 摘掉了网卡和-bios。上电不跑码,时钟指示灯不亮,复位灯常亮。

测量pci b16脚 0.4v不正常。内存槽119.120脚电压为0v和3.3v。x2晶振一脚0v另一脚3v,说明时钟芯片条件已满足
(但是鬼使神差的换了晶振,故障不变)更换时钟芯片后,情况有所好转

tnnd测量时钟复位都有了,还是不跑吗,复位灯一直闪。
明明pci  a15 有3.4v啊好吧,看看cpu的工作条件:时钟复位信号偏低!!
测得pci b16电压1.67   1.7   1.8v  老是跳。
注意力转回时钟芯片:放大镜看了一遍,虽然有几个脚粘锡少,也焊上了呀。
哎,还是用烙铁拖一次吧。
这回 pci b16脚1.7v稳了
诊断卡跑码亮机

这个主板的电路图

 会员10011772元2023-2-1 09:16

网友:
呵呵 这个还真不容易修

网友A:
在楼主手,怎么就那么容易,在我手,可怕修不好呢。

网友:
楼主技术大成了啊,赞一个。

网友:
这块主板时钟芯片坏的有点多

网友:
没修到过时钟坏的,误判到误判过,因为时钟还是有点温度的!

网友:
检修要点精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可以代换吗 时钟不是必须一样的才可以吗 楼主给解释一下

好像时钟能代换的很少。这块板子--版号是ver1.1,手上有一块同样的ga-g31m-es2c。只不过版本是rev:2.0  。时钟芯片却是ics9lprs587eglf。观察发现,时钟芯片外围稍有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楼主手,怎么就那么容易,在我手,可怕修不好呢。

其实我们维修的时候,再稍微认真分析一下,有些问题就更好解决了。当时测到晶振起振电压不正常时,换完时钟芯片后就起振正常了,我笑了。应该搞定了。谁知竟然不跑码!猜测可能bios有问题,因为之前有人动过网卡和bios。想刷下bios。停顿了一下,既然bios动过,至少说明bios刷过了。还是先测测cpu工作条件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我有两片这个板,会不定时死机。

网友:
检修要点精准,学习

网友:
对于技嘉的板,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特别是不过内存的时候。

网友C:
当我把手里的两块板子修好的时候 就是觉得自己是入门的时候  现在我依然是小小白 给楼主赞一个

我手里的为啥就是不亮啊  超级不开心

网友(点评):
自己去复习下基础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我把手里的两块板子修好的时候 就是觉得自己是入门的时候  现在我依然是小小白 给楼主赞一个

我手里的 ...

加油哦慢慢来

网友D:
量个 内存119120 就知道时钟条件正常了?

网友:
精华何在   哦 教会我们焊芯片时要细心  我想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个 内存119120 就知道时钟条件正常了?

第119.120脚是系统管理总线的,正常为3.4v左右

网友:
我是为了图纸来的!

网友:
B16 脚没电压应该就可以判定时钟芯片坏了

网友:
看你修起来  还是挺简单的  主要是要有思路

网友:
内存SMBUS【SMBDATA119SMBCLK120】是和时钟南桥连在一起的

网友:
很多时候要综合考虑问题。看到有的回复说:b16脚无电压说明芯片坏了!无电压或许因为断线了呢?当检测到b16有1.6v左右的电压就证明时钟正常了吗?那为什么会1.6、1.7、1,8v跳动呢?假如pci槽的时钟复位都正常,却不跑码----bios芯片以前被动过了,难道是bios问题?bios无片选,难道是总线有问题?总线没问题了,难道是cpu没有寻址?、、、pci槽的时钟复位都正常不代表整机的时钟复位都没问题。先考虑好再下手,绝对不迟,对吧

网友:
看图焊工不是横好啊。。。。不过过程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我没有不爽  只是觉得很佩服楼主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E:
看来楼主真的很用心  支持顶一个  加油

网友:
很少换时钟芯片,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 技术好啊

网友:
时钟不是你想说换就换的,难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真的很用心  支持顶一个  加油

多谢,加为好友了。。。。

网友F:
干时钟,楼主很犀利啊。。芯片业难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时钟,楼主很犀利啊。。芯片业难找啊

店里有5大箱子主板。。。这个冬天不会孤单了

网友G:
内存槽119.120脚电压和时钟条件满足有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槽119.120脚电压和时钟条件满足有啥关系?

ddr2内存119.120属于系统总线(正常电压3v左右),系统总线由时钟芯片控制,通往内存、南桥、pciex1、pciex16.如果此电压不正常,排除供电、短路拉低的原因,证明时钟芯片不正常(包括供电、pg、en、晶振、谐振电容等)

网友:
碰到好几块这种问题的,都没弄好,手边还有一块,复位灯常亮,谢谢楼主经验,我去研究一下

网友:
学习了

金格 -6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4-12):
技嘉的时钟   是通病啊   这么多时钟坏的

网友:
维修主板基础知识一定要牢固,很多问题就会很简单

网友:
检查要细心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这款板,时钟芯片,真坏的多,

网友:
问下楼主GA-G31M-S2C跟GA-G31M-ES2C电路图一样么?怎么也找不到GA-G31M-S2C的图纸。。。

网友(2014-11-16):
不跑吗,这个是比较难修的了。有图纸还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