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进水三修维修案例

楼主(2013-12-10):
大家好,我是晓风,好久没向大家问好了,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意兴隆。多捡钱啊
      早上接来一同行送来的机器,他说这机器客户拿别人家修过,放了半个月没好,然后又拿他家来了,他也自然是没修好了,于是还是找我来了,拿到机器,上面没有螺丝,几分钟打开,看里面原来是进过水的,不过已经被处理得很好了,而且里面好多电阻电容都被加焊过了,看来便宜是捡不到了哦。心中不免有些失望,今天还没生意呢,不能不接,于是留机。说查到问题了给他回复,要多少钱再告诉他,这同行走了,自己找到这图板号为TE2 基地有图纸,看到EC焊过。SB焊 过。BIOS焊过。晶振 动过。3 5 伏芯片这块动过。当然进水面积看来是很大的,而且腐蚀是很严重的那种,于是先再把该加焊的地方加焊,清洗等,用了有半小时吧,然后,003不触发,量。35伏电压有电。开关有电,且有跳变,电感对地均正常,EC的晶振有压差,且不短路。那只能一个个查了, 首先测开关到EC 的NBSWON#跳变正常。95脚跳变正常 按这机器时序应该发出的是S5-ON可是测26脚没有任何反应,呵呵。马上断电测对地,770.很正常。然后赶紧测EC条件。供电3.18伏,时钟有,复位有。ACIN 2.66伏,LID0伏。?0伏?这么好运吗?马上断电测对地,003.呵呵,这么好运啊,直接找这LID来源是 MR1 分析下,可能是这个MR1坏了,而且这里也是重灾区啊。直接拆掉,再测对地,700多,天呐,不会吧,这么捡便宜,找到一个相同的料板。找上这件装上。然后上电,按开关没反应,再测。26脚的S5-ON,依然一动不动的。没事,意料之中啦,再上电测下93脚的LID 。已经是3.1几伏。可是为什么还 是不触发呢?想想BIOS被人焊过。那再刷下吧,刷完之后,故障依旧。再想想这EC的条件也测得并不多了。再测下RSMRST对地也正常啊 难道是EC坏了?没办法找一个EC换上。再上电测。26脚还是动也不动?这怪了哦,然后想难道是BIOS刷得不对?》再从网上找了一个刷上,还是故障依旧,55555.伤心哦。。。难道是芯片没焊好吗,再测测电压。测下。2.88伏。2.88.刚才不是。3.1几伏吗?怎么只有。2.88.难道是我焊坏了,还是我哪里连脚了?再重新焊一次,用放大镜看过。没问题啊,再看这EC供电由一个。2.2的电阻直接拉到3VPCU上的,这一定得。3.3伏的啊,对了,想起来了,没换EC前这里的电压为什么是。3.1几而不是。3.3呢,电感上肯定是有3.3 的啊,对了,电阻,找到R583 测下组值。100多了,哈哈。看来我的运气一直这么好哦。马上找到。2.2的电阻装上。再接电,开机电流。003一动不动。不会吧,赶紧先测下。26脚这个这个S5-ON。已经发生了,心里总算也踏实一点了。那么根据时序S5电压将要被开启。直接找到S5电压0伏,果然意料之中,呵呵。那。S5开启有了,而S5电压没有,这好说了,先找到。15伏电压看出来没。因为这广达的板子,好多都是15V电压没出来的。测下。15伏已经正常有了,那找到S5D信号为0伏。呵呵 找到PQ18.G极有电压。没断线,那直接找到PR175.才看到。原来这电阻都严重发黑了。呵可,找一个1M的换上,换时发现这有一头的焊盘都不见了。用线连上,再接电开机。。电流一下子跳到0.8不动了。哎,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最烦这种问题。测了测。CPU的复位。内存的SPD 等正常了,突然想到了,别人动过SB的BIOS。刷上一下,已经不抱希望了,接电开机,电流刷刷的上去了,再接屏,期待的开机,结果还是显示了。呵呵。
      维修是告一段落了,然后打电话给同行说,帅哥,你拿来的这电脑进水太严重,坏得太多了,南桥,EC。全部坏了,还有些不显故障。要修好的话,很费时间啊。这样吧,你给客户先报价。我这边换这么多东西和时间的话,估计至少得300元了,你先跟客户说,他要是能接受再说吧,我们能赚就赚点,不能让自己把芯片买来了。他又不修,钱不能浪费了哦,等你电话吧 电话挂掉。三分钟后他打电话过来说,修,只要修好就行了,于是。告诉他,一两天好了打电话给他。。。维修结束。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只是看这有什么活动三要发贴子,把这个小故障机器也发上来凑个贴数哦,平时这样的也没发。怕浪费空间了。这机器让我迷忽的是。当时没换EC前,电压3.1.而PCU电压是3.34.当时就应该标题党的,却忽略了。惭愧啊。大冷天的打这么多字不容易,能加分的多给加点分鼓励鼓励。孔子说。读贴必回,品之美也。好了。谢谢读贴,祝幸福美满,万事如意。

 会员11592822元2023-2-2 14:20

网友:
楼主至少修了四个地方,不容易啊,但是我记得问我三次修过广达的机子,就是pr175这边电阻也是进水腐蚀了,但是电流应该是触发到0.2左右吧

网友(点评):
.s5电压都出不来。只多了一个S5信号,电流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网友:
高手,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按时序分析很到位,老炼!

网友:
这机子修好 了,值这个钱

网友:
问问楼主,编程器是不是得随着bios新片的更新,而也跟着更新啊

网友:
楼主威武啊。。。。。思路清晰、

网友:
用 主做了,虽说在高手面前谈不上什么含量,但对于普通初学者已经够掌握一阵子了。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也清晰!没修多久就好了

网友:
看完,真的学到了,谢谢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爆照   让我们维友见识一下你这位花木兰

网友:
真是高手啊,分析的果然是不倚不偏啊!!我最怕就是修到0.8不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巾帼英雄啊,非常赞同你的想法。

这得看看大家的力量了

网友:
楼主的口才很好  很会做生意

网友:
楼主技术好,是EC供电电阻把3VPC拉低了,导致测LID时电压偏低吧,,?

网友:
熟悉时序的好处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希望楼主多出精华帖!

网友:
LZ真彪悍啊   是我早就直接装机不弄了。。。

网友:
不错,开机过程分析得较详细!

网友:
楼主花了多久时间搞定的

网友(点评):
大概。3.4小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