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小虫子导致的故障

楼主(2013-12-10):
开张一个月了 接的第二台修主板的机器。HP G4 待机0.17 拆机 发现电源接口处有几只小虫子的干尸(貌似小蟑螂)看到小虫干尸我想这应该好修。果然摸了下待机芯片(代号EQ=DC)发烫。。经查这是RT8223的型号。手头没有 看了帖子可以代换tps51123 手头还是没有,后来再看到一个帖子发现51123跟51125 这两个芯片定义差不多,好吧先拿tps51125装上试试。插电过来一两秒出现待机了 0.089 哈哈 有谱了 触发果然亮了。昨天开机看电影试了一天正常。冬天来了 小虫子爱躲在电脑里面取暖 电脑关机了 但是待机芯片还有在工作多多少少有点温度所以小虫子就趴在待机芯片上,刚好小虫子一条腿踩地一脚踩19供电 于是 …………  今天叫客户来拿。。 有点担心因为小虫子还在机器里面拆的时候还跑到我自己电脑里面去了,

网友:
给力的判断,几乎秒杀

网友A:
不是吧,看来用的人,应该是不太注意卫生的

网友B:
祝生意兴隆,G4一般BIOS和HM55桥多病

网友:
观察法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
检修思路不错 一看二摸

网友C:
晕,还以为是什么小虫子导致出什么奇怪问题呢

网友:
一修板一般都不会太难。。 要么是外界因素导致的故障 要么是主板电路设计缺陷导致某个原件特别爱坏 也就是行内常说的通病。。 通病最好修 打开电脑 翻开帖子 一查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祝生意兴隆,G4一般BIOS和HM55桥多病

G4没开店帮老板打工是时候是修过一次 好像就是BIOS。貌似现在机器桥跟显卡的问题少了 BIOS的问题多了 有这个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看来用的人,应该是不太注意卫生的

不大清楚 电脑外壳是挺干净的 。小虫子很难奇怪 城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小虫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还以为是什么小虫子导致出什么奇怪问题呢

呵呵 这种问题在你高手眼里见怪不怪了 俺接触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G4没开店帮老板打工是时候是修过一次 好像就是BIOS。貌似现在机器桥跟显卡的问题少了 BIOS的问题多了 有这 ...

是的,G4有很多个版本

网友:
3v 5V管子都有没有坏吗?

网友:
不错,分析清晰

网友:
小虫是被电死了

网友:
对小虫子来说,19v是高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