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键盘鼠标都失灵,USB能用,求高手

楼主(2013-12-10):
如题,键盘换过一样。BIOS都进不了,主板6050A2229401-MB-A03,同求图纸,还有开机跳过LOGO慢很多

网友:
看USB短路没得  上次我修过是南桥问题要换南桥哦

网友:
可能是南桥 和 bios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EC

网友:
可能是南桥,先换吧

网友:
USB没短路,能用。进系统。先刷BIOS ,不行再换EC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再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