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有时会自动关机,有时需要多次才能开机。

楼主(2013-12-10):
Y470有时会自动关机,有时需要多次才能开机。
自动关机:没有一定,有时有一天都不会关,有时半小就关了。
开机:多数是一开就来没有什么问题,有是头痛了开若干次都不来,不开机时电流400MA左右,没有CPU供电,换过VRN芯片,换过CPU座,故障依旧。就像是什么地方接触不好,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是桥接触不良还是EC出故障,很头痛。

网友:
可能是桥虚焊,不关EC的事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测测CPU供电芯片的各项条件,就这么说都不清楚什么状况

网友:
你有没有注意过是不是开关上面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我建议换主板好了 交换不贵

网友:
Y470这个板子不好修吧  修过进水的没修好

网友A:
换个EC看看吧,U供电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EC看看吧,U供电开启信号有没有?

供电开启信号是有的,VRM芯片工作条件基本上已经满足了,CPU没有传递供电压电压跟VRM芯片,是通过总线转给VRM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