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忙

楼主(2013-12-10):
今天接了个机器,装完系统视频倒了,怎么解决,官方驱动下了,驱动精灵与驱动人生也试了都没用?怎么办?

网友:
这个一般还是驱动引起的.试试降低一点版本。卸了已装过的驱动,再装驱动,再不行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换了系统试试呗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