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之余修一块V星G41主板之奇怪的电阻

楼主(2013-12-10):
此板型号为MSI G41TM-E43(MS-7592 VER2.0),在杂货堆里放置很长时间了,前几天清理废品时找出来了,看外表还很新,还没有掉件,于是打算修修看。
插上电源,触发后还能加电,但无复位。测量后发现cpu电压没有出来,其它电压都有,此板cpu供电芯片为uP6206AK,测其供电脚有电压,当测量3脚EN引脚时,发现诊断卡复位灯闪了一下,3脚电压只有0.几伏,明显不正常,此脚是电压开启脚,需要1到2v的电压才能开启cpu供电。
分析外围元件得知此电压靠12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取得,量3脚与地之间电阻只有200多欧,有短路,先弄掉3脚接地的一个小电容,故障依旧。怀疑控制管击穿,拆掉后还是短,此时外围只有两个电阻了,凭经验觉得是芯片内部短路了,但我还是想先简后难,毕竟拆电阻简单一些,于是拆掉下分压电阻,你猜怎么着?下分压电阻只有200多欧了,量上分压电阻为5.1k,电阻都没标数字,但这么分压肯定只能得到0.几伏,经过计算后得知下电阻应该为1.5K才能得到2.几V的开启电压,看来电阻的确阻值变小了。

找了一个1.5K的电阻装上,开机后诊断卡跑得可欢了。

(修后感:电路问题千奇百怪,有些不能依靠经验来判断,总有让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呵呵)

网友:
给你顶一下。

网友:
第一回看见过

网友:
有图纸吗,还是靠跑线分析的?

网友A:
好样的  分析外围元件得知此电压靠12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取得  这个出来的电压是3脚的en电压吗?

网友B:
自己添加了两个零件?厉害!

网友C:
9楼的那两个不是拆了吗..又装了..怎么是自己装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样的  分析外围元件得知此电压靠12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取得  这个出来的电压是3脚的en电压吗?

是的@ 芯片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9楼的那两个不是拆了吗..又装了..怎么是自己装的呢

那两个零件不是添加的,是拆掉后照的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添加了两个零件?厉害!

不是添加的,那是拆掉后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