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18暗屏

楼主(2013-12-10):
有台戴尔1318,外壳摔碎,开机正常,只是屏幕非常暗,换了屏、高压条、屏线故障现象一样,外接液晶显示器显示正常,请教高人指点,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吧

网友:
查主板上的供电和开启信号。

网友:
查信号   供电 是否都有

网友:
呵呵,测试屏用的是14寸的,定了块13.3的屏就正常,原来是高压条功耗不够,还以为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