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12 硬盘 数据恢复

楼主(2013-12-10):
  今天客户拿来ST7200.12硬盘一块   拿来MRT通电测试   没有异响   盘体听着正常转动  也能就绪 心想 可能捡菜了   于是乎报价.....
                    等客户 同意开整后 就拿进来小测一下  盘体问题是 可以就绪   不认硬盘型号 容量   心想来下通病 可能就好   开始进T     如果直接进T是进不了的 只有断下电再开可以进   进去后通病来了遍  不行  SM什么的也清了 译码表也弄了  可是就是逃生依旧 测试磁头也OK    实在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 大家给想想办法   它的电路板有拆过的痕迹  不过电路板是好的...

                       请大家指导指导 ...

网友:
估计是带  开盘 了  整的这事

网友:
你要把返回指令截图给我,另外硬盘型号,固件版本也要。

网友:
谢谢 版主  不过 昨天没头绪了 就把它扔一边去了  今天到店里 一上电  他又奇迹般的任盘了   现在在刻盘

网友:
表示不懂硬盘维修,努力中

网友:
硬盘就是这样,放段时间就可能认了。只要有机会先要搞数据,有时就给你这么一次机会,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