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不开

楼主(2013-12-10):
联想 B460不开,51123的3.3V-5V都没有,测量是主供电19V没有,拉一个19V就正常开机
联想

网友:
干桥,刷BOIS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这款机 不开机,一般就是EC BIOS程序坏

网友:
先换BIOS了。。。

网友:
人家都修好了,你们还说BIOS

网友:
你们乱说 人家都说拉一个19V都可以开机 19V断线了 虚汗

网友:
楼主发帖 真是简单明了 最好说说维修过程

网友:
保隔电路问题

网友:
我看好多人 都没看明白楼主意思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的,简单明了。

网友:
一般 都ECBIOS

网友:
楼主描述的也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