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LED显示器一边亮一边暗

楼主(2013-12-10):
今接一   三色LED显示器原始故障没背光,店里有一和其同型号显示器(是屏进水的),把电源高压板换了
故障变成一边亮,一边暗

以为驱动板有问题,把店里的全套(电源板,驱动板和连接线)换上去,还是不行

各位大神,帮帮忙
不懂这是不是板子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4-1-17 15:13):
此问题为高压板问题,从网上定一个通用的改上,OK

网友: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A:
有一部分LED没亮,还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LED灯条不良.和外设没关系

网友:
反光纸问题

网友B:
LED的是发光二极管,不容易坏!最后我们用3V,一个一个点,都亮

网友:
看看有没有鼓的

网友C:
看样子应该是灯管坏了哦

网友:
广西飞扬 -6 LED有灯管吗 ?

网友:
LED会有灯管?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应该是灯管坏了哦

这里 可以断开 高压板 用点灯测试仪用可调电源加12V电压判断灯管故障的

网友:
直接用一个LED改装套件全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的是发光二极管,不容易坏!最后我们用3V,一个一个点,都亮

也可能灯条驱动板没有驱动某一路呢,即便灯条全部OK,也可能有一路不亮的,所以灯条驱动板还是要怀疑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问题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这问题了。搞 了半天没有弄好了

网友:
不知道你代换的升压板和LED灯管匹配不??如果匹配的话,那就是LED灯条的问题了,这要拆屏换灯条了,不过拆屏很危险,量力而行哦。

网友:
LCD的还没搞透,又来了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部分LED没亮,还是背光的问题

拆屏后,上电

正常的是这样

网友:
led的灯管坏了也会那样 不过你还是先查下高压

网友(2014-01-29):
楼上几位不是乱说,LED背光哪有什么灯管?
个人感觉两个问题:
1.右侧封条没处理好,漏光。
2.左侧有部分LED不亮。

网友:
里面的LED没有全点亮,先查接口有没有接触不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部分LED没亮,还是背光的问题
同意。。左边屏里的LED感觉有一半没亮。。

网友:
就是有管性能不良,就出现这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