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E2210HC开机一会就关机就开不起机

楼主(2013-12-10):
今天早上开店接了2台戴尔E2210HC显示器开机一会就关机就开不起机, 原来戴尔 E2210HC 全系列都有通病 就是开机一会就关机就开不起机,找了好多程序刷了毛病依旧,全部是驱动板问题,换掉驱动板毛病解决,收钱。

网友:
换板子谁不会 这叫什么经验

网友:
    没修道过,记一下

灌水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帖子和灌水没什么区别,就多了个换板

是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B:
是不是虚焊,BGA一下

灌水混积分有点水平行不行,显示器驱动板坏还有虚焊做BGA的说法,莫名其妙。

网友C:
这一般换电容,或换那个1117可以解决,我修好过两台

网友A:
楼主的帖子和灌水没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虚焊,BGA一下

这年头什么都有,显示器驱动板也开始BG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一般换电容,或换那个1117可以解决,我修好过两台

1117也是电容吗

网友:
那来那么多原装驱动板呀

网友:
117就大三端稳压用的吧

网友:
本人收购  qq1063183221

网友:
这样不算修啊,,能具体的说说驱动板的那块问题么?没点好点的经验啊

网友:
一般换12v电容基本能解决

网友:
挣钱就是硬道理

网友:
dell显示器的通病。

网友:
还是换板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