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E REV 2.1开机到1.5左右掉电至0.4多 ?

楼主(2013-12-10):
一台华硕A6JE REV 2.1接受的时候缺少显卡供电,测试发现是MAX1844坏,更换后显卡供电正常1.22,但是开机跳变到1.55左右掉电,到0。45-待机0.04.
整个电流跳变过程0.04--1.11--0.97--1.55--0.45--0.04.
不上内存的时候到1.多不掉电,测各电感供电都有。
求教各位,有人修过这样的问题吗 ?

网友:
是不是显卡烧了哦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看。

网友:
可能后面有短路

网友:
可能后面有短路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内存过了~查显卡

网友:
本来感觉就是个显卡供电的问题,谁知道还有第二道坎,价格报低了 ,换显卡不划算了

网友:
这就是做维修的悲剧

网友:
以后报价一定要多报一点

网友:
这种情况不太好修。量总线看看

网友A:
bios坏了,果断刷bios。

网友:
查一下显卡供电和工作条件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坏了,果断刷bios。

刷了一个BIOS,故障依旧,没有任何改变啊

网友:
同行,好了吗?

网友:
显卡短路或看看边上有没有其他短路

网友:
浪费的时间有点多了,果断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