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联想A600一体机 过LOGO掉电,求助中..........

楼主(2013-12-10):
l联想A600一体机 过LOGO掉电,内存换过,硬盘换过,CPU换过,显卡做过!只要不插内存就不掉电,当然也不亮!求助................

网友:
论坛中看到也有朋友遇到的,但是都没有解决!!!高手进!!

网友:
开机5%次左右的时候,也能进系统!

网友:
真是笨到家了,看看那两个风扇,肯定有一个转的慢的,换掉转的慢的那个就好了

网友:
换掉风扇还是一样的!!!!并且没有转的慢的!

网友:
刚才在论坛上看到有高手说,CPU电感有吱吱的响声,但是我这个也不响!

网友:
兄弟平时都是搞板卡维修的吗,显logo掉电我觉sb的可能性比显卡要大的多吧,bios试过没有呀,cpu供电是不是不良呀(先换换电容)

网友:
看你换得差不多了!检测一下主板的供电!

网友(2014-11-17):
这个一体机的通病是EC,换掉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