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亮机掉电

楼主(2013-12-10):
B460亮机掉电,换CPU供电电路上下管(铁的),OK.

网友:
这个问题到是很多 铁壳的不好换吧质量好不好

网友:
这是这款机子的通病吗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这个算是很常见的问题了,最好把上下同时换掉

网友:
遇到这机型好不好秒杀呀

网友:
我还没修过能  上图看下呗

网友:
这个问题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吗?

网友:
这款有修过,确定是这样

网友:
铁壳场馆成本高 质量又不好

网友:
铁壳的我都是用台式的MOS管代换。呵呵。

网友(2016-09-17):
B460要不待机  要不贴片上管  呵呵

网友:
怎么代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