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1G开机无显,刷BIOS ,不行。

楼主(2013-12-10):
宏基4551G开机无显,刷BIOS ,不行。电流,有时0.01到0.8左右再到1.5A左右,有时0.01到1.1A,再到1.5A左右,放着电流会一点点的增加,变成1.6几,求解。----

网友:
是不是AMD的U,独显,既然刷BIOS不行,就看一下COMS电池还有没有电,换一个试下

网友:
AMD芯片组无法开机等非正常现象,先检查主板情况,没有明显外观元件损坏可以直接先焊北桥。

网友:
看一下CMOS电池电压还够,要在2.5v以上,够的话就考虑北桥的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  我上次修一个

网友:
AMD还是INTER   ?

AMD的话就先换U,再干北桥试试。

网友:
电池是没装,不过装了,也是上到了1.7A,U坏的机会不多吧

网友:
电池是3V,加热了一下,北桥,还是不行,看来明天要重新植珠了,才行了。会不会是BIOS不行,我在论坛下的,换了三个,故障现象都是一样。

网友:
直接换个3V的COMS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cpu  北桥   如果是AMD的话

网友:
北桥 看SMOS 电池

网友:
换U,干北桥,

网友:
你外接下亮不,一般是显卡或者北桥。

网友:
CMOS电池电压不足的多

网友:
电池是没问题的
换过了。

网友:
bios电池有多少电压出来呀?

网友:
测过了3.05V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刚刚加焊了,依旧一样

网友:
新手拿分.............

网友:
本来换了北桥可以亮机,后面没过几分钟就花屏,后面再也亮档了,电流上到1.9A左右,今天订了一个显卡装上去,电流只能上到1.6A,好像连内存都过不去。咋回事。

网友:
干北桥吧,北桥挂了!

网友:
我量了一下,北桥后面的好几个小电阻都没电压,

网友:
应该跟BIOS没关系 CPU供电正常不?

网友:
电压正常
就是上面图片中北桥的几个小电阻没电压

网友:
如果集成的貌似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独立显卡的
之前是桥的问题,后面换桥上去,有显示过一次。电流是上到2A,后面订了一个显卡,换了之后,电流只能上到,1.5A了

网友(2014-01-15):
补充一下,后面换一下内存,修好了。花屏是显卡有问题!电流上到1.5A是因为内存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或者是 还有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果断换

网友:
不行的话,就换个cmos电池,还是不行换个cpu,再不行就考虑北桥了,前提条件是这个电脑是自然损坏的,别是进水摔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