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子华硕F80S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3-12-10):
华硕F80S 开机不加电,上电流表待机为0.07A,按下开机键后变为0.08A不动。拆机,量3V5V电感阻值130左右,正常。用手摸主板各芯片,没有明显发热的。用手去摸了一下南桥晶振,电流表起了变化,从0.08A变成0.02A。再按开机按还是没反应。测晶振两脚电压,1脚为0.33V,另一脚为3.2V,这里明显不正常,正常2脚电压相差不大。反复测试只要手一摸南桥晶振电流就从待机的0.07A变为0.02A但按开机无反应。测南桥背面电感电容有1.5V,2.5V,3.3V,直接把南桥下了,上电流表,待机正常了,0.02A,按下开机,电流上到0.35A。是它了,订个南桥(此机南桥为SIS968芯片),换了,机子亮了,维修结束。

网友:
这个SIS968的南桥坏的很少,你这个是个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