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排线卡座 焊台能不能搞定啊?

楼主(2013-12-10):
焊点离 胶这么近   加热  胶都融了   还这么焊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
ok

焊台可以搞定的

网友:
不用焊台 用热风枪吹排线座背面温度风力不能太高 适当的调整 不然主板会鼓包的

网友:
热风枪就能搞定,但是最好用柔风的,如果背面没有东西最好从背面对着吹。很容易搞定的。经常用风枪应该很容易搞定的。  备注:最好用好点的焊膏

网友:
是的!!!

vccvcc -4 严禁灌水

网友:
用螺旋柔风吹,掌握好问题没问题的,新手就比较累了

网友:
从被面比较好,前几天刚刚吹了几个这样的排线座

网友:
需要保护的地方贴点高温胶带,用旋转风枪吹,应该能搞定。

网友:
风枪调温度350度,风度2挡,风嘴离主板6厘米吹。方法。先用夹子把定排座定位,加点松香,再用风枪吹。

网友:
我也要试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