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ACER 4736ZG 掉电奇特故障

楼主(2013-12-10):
接手一台4736zG ,来的时候是开机电流上一下就掉了,开不了机,拆机发现NEC大电容,通病之一,风枪洛铁三五下手势干掉,换了6个330电容上去,开机能显示了,以为就这样好了,进系统不到一分钟马上掉电,以为电容问题,又再换了一遍全新的,如故。 听说U13爱坏,换掉如故。检查散热,温控芯片正常,BIOS也刷了。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会是什么问题啊,大家说说

网友:
内存,CPU,硬盘,南桥,显卡,EC,温控芯片,核心供电芯片统统都换掉了

网友(点评):
还是你狠啊

网友:
大伙说说啊,救助求助

网友:
你都换掉了这么多的东西了,是不是你哪里没有搞好!这机器没有这么多的问题啊!
4738的机器到是问题多。

网友:
经验告诉我问题还是在cpu那一块,cpu供电ic换过没有呀,cpu供电滤波小的电容换 没有  可以试下

网友:
再换掉 这6个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