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不加电小修

楼主(2013-12-10):
天天闲的,好不容易来了个机器, t43,插电,没待机,拆开,q34 5678脚没有16V,量控制脚,也是16伏,哦?不分压,q79,2脚的PWRSHUTDOWN也没有电压,转向tb,没有产生vcc3sw,查tb 57脚  34 脚 有16v  54脚也有4.9伏  2脚AC in 也是低的,55温度脚也没电压,怎么就没有vcc3sw,挑起59脚,有电压了,烧鸡vcc3sw,电流0.2,pm发烫,换掉,奇怪,怎么还是被拉低,烧鸡还是烫,这时候想起来同事说过的话,pm的vcc有一路没到都会拉低这个电压,我就点着vcc3sw,朝pm划去,有眉目了,只响4声,图上显示有5个点,再划一遍,还是4声,有断线, 找到是98脚断了,飞线98脚到vcc3sw。。。,插电,OK,亮机,这个PM芯片里面应该有小机关吧

网友:
IBM的板就是爱断线,尤其过孔,不过你这划的也太巧了哈。。。赞一个!

网友:
vcc3sw这个电压一般有些机器也有给EC提供待机供电的,此信号电压端短路的话,有时候EC上电也会发烫的。

网友:
高手啊@!!厉害啊!!!

网友:
楼主 你技术这么好 生意怎么会不好呢

网友:
我对 IBM有阴影   慢慢修吧经验修出来就好了

网友:
IBM的机器好难拆,刚拆那会真头疼

网友:
什么意思 划啊 划啊的 什么意思

网友:
IBM修起来还是有点小难度的 对我来说 学习学习呀

网友A:
后极断线也会拉底,还真没遇到过,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楼主修IBM是老手了吧!怎么对这机器这么收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极断线也会拉底,还真没遇到过,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我觉得应该是pm芯片关于vcc 设计了小机关,你们觉得呢

网友:
修的很不错啊.....

网友:
技术太牛了,赞一个

网友:
楼主修的很有心得,赞一个。

网友:
思路很重要 呵呵呵。多多发帖

网友:
LZ  思路真 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级管档测通断'在芯片上来回拨

哦 我是菜鸟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