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2010年macbook pro白苹果死机奇怪现象!

楼主(2013-12-10):
板号: K6 820-2879-B
本来是进水机, 清板后接横流源, 待机电流偏小, 经查后PPDCIN_G3H_OR_PBUS信号短路, 烧鸡大法烧出一个短路电容, 替换之电流出来, 开机点亮装系统一路没什么问题, 心想真是轻松加愉快.

问题来了, 系统装的是10.9 mavericks. 装完系统, 进入苹果商店自动更新系统后, 机器自动重启安装更新文件, 到这里还一切正常, 但是然后机器"嘟"一声暗屏了, 这时候应该会自动重启到白苹果, 但是没有, 一直暗屏, 但是风扇是转的, 等了好久没变化我只能强行关机. 但是, 再开机后, 启动到白苹果那里的小菊花一直转, 大概转10多下, 就不动了, 死机了, 白苹果加小菊花. 然后我用usb启动, 想进入磁盘工具, 但是进不去, 也是在白苹果加小菊花那里死机了.

换过硬盘, 换过内存, 拆下主板换到另一台机子上(等于换了显示屏, 光驱, 键盘, 喇叭都换了), 还是一样, 最后换了单桥mcp89mz-a2,还是一样, 和另一台好的机器换过bios, 也没变化, 没辙了

试过重设PRAM/NVRAM: 同时按Command-Option-P-R键+power键, 重设后无变化
试过重设SMC: 同时按左Shift-Control-Option-Power, 也没变化

求助高手,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试试?

最后附上电路图点位图

网友:
要换苹果原装内存,,

网友:
苹果的较为复杂,不太好修

网友:
这种死机最难搞,重点检查之前进水的地方和CPU.祝你好运哥们,期待结果。

网友:
用示波器查看电容有没有杂波。

网友A:
楼主的机器能亮怎么还去换这些东西啊。我看你的描述就是系统问题

修好上完系统就等收钱,没事还乱去固件更新,换bios换硬盘就是

网友:
修好了, 尼玛还真是内存问题................上家卖我两根原装内存都是坏的
内存不良还能导致死在菊花那里, 大家吸取我教训, 以后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器能亮怎么还去换这些东西啊。我看你的描述就是系统问题

因为是进水机, 所以我顾虑有点多, 坛里不是有篇精华文说进水机大多都要换smc呢

还有因为我用usb启动, 也是死在菊花那里, 所以应该基本排除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