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无声音

楼主(2013-12-10):
4411s  外放耳机都没声音   进系统右下角小喇叭一把X        系统也装过      是什么问题      求帮助

网友:
换声卡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下声卡到南桥的5根线有没有异常,还是声卡供电等

网友:
声卡或者南桥

网友:
驱动没问题的话  查功放声卡   接着就是南桥了

网友:
是不是声卡硬件有问题?再查查电路。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驱动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