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L200待机0.001。有3.3V无5V。

楼主(2013-12-10):
东芝Satellite L200待机0.001。有3.3V无5V,5V后继没短路,无图无思路了。求助高手,谢谢
求助

网友:
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同意楼主:
5.0
liang867
同意楼主:

网友:
5V的开启信号查了吗?

网友:
你找个待用的图纸看看I/0的开启5V 的型号来了吗

网友:
楼主拍2张照片上图纸让大家帮你参考一下

网友:
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有的是待机电没有5V的,要看它的开启

网友:
你找个你这机器的待机芯片的PDF图纸,再按照图纸查啊!

网友:
5v上管换了

网友:
日本的机器很多都没有待机5V吧

网友:
是否 后级 有 短路

网友:
是有短路,南北桥旁边有好多处贴片电容都是短路的,太难查了,要不能乱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