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N M6平板不充电

楼主(2013-12-10):
同行拿来一台M6的平板,故障为不开机。平板没修过,但见别人经常给电池充电,我拆开来取下电池给正负极加4.8V电压充电,半个多小时后接上电池,可以开机了,但进不去系统,没办法,刷机,正常进入系统,但是一解锁或点电池电量那里就断电了,不动它没事,不断电。考虑是电量少,显示是13%的电,直接在电脑上接上USB线,显示正在充电中,进系统解锁也没事了,放在那里充电,开始充电的时候显示9%,充了半个小时还是显示9%,难道USB线不能充??可关机状态已经有电池充电图标了啊,同行没拿适配器过来,用电流表吧。接个电源头出来5V电压,插上显示充电,也有充电电流,关机让它充电,半个小时后开机电量依旧是9%,拔掉电源,用了一小会就断电,确实是没电,电量显示没虚标。难道是电池坏了????或者需要原装充电器??找来一个能够插进电源口的5v充电器充电,也是现实正在充电,就是充不进(不是温度问题,这边是广州,有差不多20度)。这里还有一台爱魅的平板,也是用找来的充电器充不进去电,但显示正在充电。才开始接触平板,很多问题不懂,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现在的问题到底是电池坏了还是需要原装充电器。。。。。

网友:
我碰到一台PSP,也是这样子,显示在充电,实际上却没有充进去,只会充电到3.56V就会停掉,电压不会再上去了,但状态还是显示在充电中。换了电池也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的事吧,   acok信号正常吗

网友:
可以换一个电池试试嘛
再有给它充一晚上试试看,电池性能不是很好所以充电很慢的有些!

网友(2014-03-14):
目前正在研究平板,,也是充不了电。。郁闷

网友:
我有一个酷比魔方的平板也是这个问题,换了电池,刷机一次都试过,有个师傅说电池很少坏,多刷几次机看看,也不行。    期盼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
建议你刷几次机试试啊,一般都系统出毛病,少数是电路ic

网友:
我也有个酷比魔方四核豌豆2的不能充放电,有朋友维修过的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