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52G 开机显示一个小亮条

楼主(2013-12-10):
开机能亮 偶尔能进BIOS  多数时候就和进不去系统时一个小亮条在闪时候一样在左上方闪一样  但不显示LOGO什么的  偶尔开机不亮  电流跳变正常  AMD芯片组  北桥巨烫  BGA后不亮了  又来一遍还是不亮  重植株后又恢复了原来的故障  还是开机亮  但是只有一个左上角的小亮条   想换北桥试试给客户报价后客户说不修了   有修过相同故障的吗?  到底是不是北桥的原因?  没有编程器没刷BIOS。

网友:
我今天就修了一台,是三星R23的机器,也是AMD芯片组,也是偶尔会卡LOGO,偶尔过了LOGO,但是进不了系统,小光标闪。焊北桥解决。
你用万用表量下北桥上面的电容,看是不是有短路。
你那机器,我觉得不换北桥解决不了问题。客户不愿换,是不是你报价太高了,他接受不了?不过AMD芯片组的,机器太老了,就算换了北桥,意义也不大。反正问题多。

网友A:
没有短路啊   机器倒是不老  我报价报的不高  桥140淘宝上的价格  我报的300  但是不是一手客户  别人家拿来的  估计他加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短路啊   机器倒是不老  我报价报的不高  桥140淘宝上的价格  我报的300  但是不是一手客户  别人家拿 ...

什么桥要140 还是amd的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这个型号 想进来学习下